我装的CATIA的模块怎么很少呢-请教

楼主(2011-08-12):
第一次玩这软件,装完之后与网上说的那些功能模块一对比,很多都没有,比如DUM。。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也许是。。。精简版?

点开CATIA的开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精简版?

点开CATIA的开始看看。

里面的模块就几个,不是很多,怎么还有精简版的呢?源文件是1.4G,安装完后也就700多兆

网友A:
V5R16的还是R20的,截个catia开始菜单的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5R16的还是R20的,截个catia开始菜单的图看看

我的是R17的,CATIA一般是几版的比较好用

网友:
学会一个版本的就好了,操作没啥变化

我这是公司需要所以用R16的

你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把V5这个版本号比作XP的话,R16,R20可以看成XP的SP2和SP3

你还是重装下,可能有些模块你没装上
或者去VERYCD.com上重新下一个吧

网友(2013-03-17):
我用的是R19的

网友(2014-01-10):
可能是设置问题也可能是版本问题

网友:
你的版本不对,精简的.找个好点的版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