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面磨床的丝杆,丝母都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2011-08-12):
是小的那种平磨,

楼主:
顶上 ,  有待解决  ,  不胜感激

网友:
去百度下子。。。。。。。。。。。。。。。。。

网友:
便宜的机器我不知道,精密的有些会用9Mn2V,但热处理不一样。

网友A:
螺母锡青铜吧

网友:
螺母一般用铸铁和黄铜,丝杆用45#钢调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母锡青铜吧

恩 ,之前用黄铜很快就磨损了 ,  下次试试 谢过

网友:
一般丝杆是40CR调质,精密磨制的是GCR15,螺母用磷青铜

网友:
螺母用锡青铜(QSn10-1),或者铝青铜(QAl9-4),都挺耐磨的

网友:
丝杠用易切削钢,螺母用耐磨的锡青铜之类的材料,

网友(2011-12-06):
常用的是ZQSnCu6-6-3,比较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