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series 0i--MC机床1000号报警,请高人解除!

楼主(2011-08-12):
有个问题请高人指点;一台加工中心  FANUC  series  0i--MC  斌盛科技  BSKJ  MC--850  2006年购买。现在问题是一开机就有1000号报警,当一直按住超程解除键时,并且按其它键时机床有动作,当放开超程解除键后,按其它键没有反应。求助高人指点!!!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A:
看图纸,超程解除键和那些串联条件并在一起,挨着查那些串在一起的条件,排除掉就好了。比如,限位开关压住了或坏了,热继电器跳了或坏了,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超程解除键和那些串联条件并在一起,挨着查那些串在一起的条件,排除掉就好了。比如,限位开关压住 ...

谢谢师傅的指点。。。您好,请问师傅如何确定限位开关坏了?以及热继电器坏了?您说的图纸是电气图吗?还是梯形图呢?今天我找了一下找不到梯形图,像法那科数控车梯形图很形像。呵呵 不好意思,耽误您的时间了。。。

网友(点评):
这是以前的通用做法,最终是进X8.4这个点。

网友A:
看电气图纸。
一般这样处理的信号是硬连接,最后才进PLC,看梯图就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气图纸。
一般这样处理的信号是硬连接,最后才进PLC,看梯图就没必要了。

谢谢您!!!上班的时候我回去查看看。。。以后有问题还要向师傅学习。。。

网友:
应该不是个大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维修员几下就修好了。楼上的正解

网友:
检查下限位器。。。。。。。。。。

网友:
这个问题说不准,一般来说是信号线有问题或者是行程开关有毛病, 按螺旋线大侠说的去找原因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谢谢朋友的支持!!!回去好好找原因。。。

网友B:
一般的机床厂家把 把急停 几个轴的正负限位串在一起,然后并上一个接触键。输出一个急停报警。应该就是1000#报警吧

楼主:
噢  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这个机床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是因为限位信号线坏了,然后重新接下就好了。。。

网友C:
打开梯形图,看限位地址开关有没信号亮着,看是哪个轴的,查出后,调整限位开关和位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梯形图,看限位地址开关有没信号亮着,看是哪个轴的,查出后,调整限位开关和位置参数

谢谢这位朋友,是看X  输入?还是看Y输出呢?如何知道限位开关是哪个地址呢?这台机床我查了好久也没找到梯形图,不知道是不是哪开关被锁了?

网友(2012-04-18):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机床厂家把 把急停 几个轴的正负限位串在一起,然后并上一个接触键。输出一个急停报警。应该就是1000 ...

是什么床子的,是加工中心的么,还是车床的?

网友(2012-06-20):
1000号报警是不是超程

网友:
没油啦 大哥

网友(2014-01-05):
打开电气柜,看看是不是跳闸了

网友:
先确认1000号报警到底是系统报警还是机床厂自己编辑的报警 然后再查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