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钢钻头的切削速度是多少

楼主(2011-08-12):
高速钢钻头的切削速度是多少

网友:
看你加工什么材料了,一般的45号钢,我都给20M/MIN

网友:
还要看冷却的情况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切削速度与进给量也有直接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切削速度与进给量也有直接的关系。

不是由切削速度算出来钻头的转速然后进给F=0.1S吗

网友(点评):
不完全是这样,你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进给量的。因为不同的材料切削性能也不尽相同,你说是吧?

网友:
也要看钻头质量

网友:
你可以在切削时看铁屑的颜色,一般白色的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