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6车床的优缺点,请教

楼主(2011-08-12):
请问有哪位大师知道c616车床的优缺点?知道的请赐教。急。在此谢过。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啊。。。。。。。

网友A:
C616车床看你干什么活的,适合干小件。C616车床的下变速箱很容易出问题,我们原来有好几台下变速箱经常出问题,拆出搬进很费力,后来把它拿去改成数控车,电机换成5.5KW的,大托板和中托板换掉(原来的行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C616车床看你干什么活的,适合干小件。C616车床的下变速箱很容易出问题,我们原来有好几台下变速箱经常出问 ...

谢谢。再就是花了多少钱改成数控的?有没有它的使用说明书啊????

网友:
多大的机场 。。。。。。。。。。比620还小么。。。

网友:
c616下面变速箱易打齿轮,尤其不熟悉该机床的初学者。

网友:
改成数控那要看你是什么样的配置,我们是凯恩帝的K1OOTi的系统,伺服驱动器,电动刀架,滚珠丝杠,变频器,钣金,价格在3万3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