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机

楼主(2011-08-12):
我是这样想的:先记算出:负载的功率,然后算出的功率给它一定放大倍数,然后选择电机功率,然后选择电机转速!大家觉得怎么样?还要请教下,转动惯量还要算?谢谢!

网友A:
自己积累的资料上传一下

网友:
功率放大一倍是否会出现大马拉小车的现象,而浪费能源?
我一般是先计算负载的功率,然后根据传动链的效率去计算电机功率,并根据要求选择电机转速。

楼主:
传动件的效率算起来挺麻烦的,还不如放大一倍,楼上的大哥,请问下加速速还要算啊?

网友:
各位没有点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2022-12-02):
引用 网友A:
自己积累的资料上传一下

可以先截图看下吧,看下适合我用的不,威望不多,不想浪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