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块大板,磨后内应力如何处理?

楼主(2011-08-12):
加工一块大板,这块板平面度达到一丝,通过先铣后磨,在磨后内应力如何处理啊?

网友A:
大板做平面,一次退火一般都不行,得看是哪个厂子的料,退火处理以后得扔露天地方放两年再加工,面儿大的光磨可能还不成,局部还得刮

网友(点评):
二手市场的旧床身,比新床身还要贵。

网友(点评):
宋朝的字画当然贵,哈哈,新的不值钱,叫赝品,山寨!

楼主:
放两年太久,我们做非标的要快啊,我想问一下一般小零件如何去应力,是不是把这零件做完后,放一边,做下一零件,上一个零件就是时效了!谢谢

网友(点评):
时效就是扔外面两年,哈哈,退火是人工时效

网友(点评):
非标机还要大板要求一个丝的平面度?想办法把接触面做小,降低平面度要求,达不到要求也好局部刮研

网友:
看你多大板了,还有多厚,铣后肯定是要时效的,退火或震动时效看能不能达到要求,一般来讲大于500X500,想达到一个丝内的平面度,难

网友(点评):
退火,振动肯定不行,历史的经验证明的,阿拉选这些,都去看毛坯,新的,你无论说什么,都不要,绝对不行,

网友(点评):
看来这样的设计行不通啊,

网友(点评):
我有一件平板530X530,平面度要求0.02MM,用航空铝,怎么加工才能达到平面度,还有平板能满足要求下能有多厚?

网友(点评):
阳极加硬对平面度有影响吗?

网友(点评):
呵呵,可以咨询相关的平台厂家,他们或许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可以咨询相关平台厂家,他们可以制作或者有相关的成熟产品,如果自己加工制作的话,难,去除内应力的时间成本太高。

网友(点评):
那要到外面买现成的了?不知有没有那么合适的?

网友(点评):
应该有,即是没有,也肯定有类似的,因为你想到的,别人肯定想到了。 在网上收一下,打个电话,应该会有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板做平面,一次退火一般都不行,得看是哪个厂子的料,退火处理以后得扔露天地方放两年再加工,面儿大的光 ...

大侠,如果不磨,刮研怎么样?

网友(点评):
以前没有导轨磨和大型平面磨的年代,都是人工刮,效果当然好,质量没毛病,就是耗费工时长,按现在大家你争我夺的速度,老板就被耗倒闭了,哈

网友(点评):
刮研 比较适合铸铁 淬火板子 怎么刮?

网友(点评):
搂主没有说是淬火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