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cad v10高手

楼主(2011-08-12):
1.形位公差可以更改设置吗?  比如字体加高,形位符号更换图层?
2.在v10里做的形位公差(有直径标注的)和其余粗糙度,到autocad中直径符号变成?  其余变成一个其字了,怎么解决?
3.v10大概运行两个小时左右就会变得有些卡,最后不得不关闭重新打开,怎么解决?

网友:
V10 没用过 但是在08里 这些问题都没有  PCCAD 应该会自己装需要的字体。形位公差之类的都可以设置大小,08也会意外崩溃大多是在打开保存的时候,可以换个版本或者重装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