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孔如何研磨

楼主(2011-08-12):
       请问各位师傅中心孔如何进行研磨,市场有中心孔研磨棒购买吗?
是什么材料,研磨剂选用什么?

网友:
硬质合金做成顶尖  磨出3个楞面 我以前是加点机油 硬磨

网友:
中心孔的研磨方法,我觉得主要看你的中心孔大小了-----零件的大小、长短。长轴的话建议在车床上上联轴器,中心架找正,用铸铁研磨棒。可以用F100金刚砂进行粗研,奖金研磨好时,再换用20W活14W的氧化铬研磨机进行精研------很费工夫的
也可以用硬质合金顶尖挤研这个最好加点凡士林。具体操作我就不说了-----问问身边的师傅会知道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
小生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