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roe4.0中 可变截面扫描和扫描混合的区别?

楼主(2011-08-12):
内容如题,求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可变截面是根据一个轨迹上的几个点所截出的截面大小来扫描出来的实体或曲面。而扫描混合是根据轨迹及起点截面扫描而成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 ps多练习几下就会理解的

网友:
好象可变截面可以有多条扫描轨迹.

网友:
是的 ,是的 ,贵在多多的练习 .

网友:
可变截面好像只能扫直线轨迹吧

网友(2011-09-14):
引用 网友A:
可变截面是根据一个轨迹上的几个点所截出的截面大小来扫描出来的实体或曲面。而扫描混合是根据轨迹及起点截 ...

good!!

网友:
这么说起来都很抽象,建议楼主自己找视频看一下操作自然明白了

网友(2018-02-11):
不平行混合不知道可以用不?SW的放样可以两界面不用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