绗磨与研磨

楼主(2011-08-13):
二者的区别是啥?谢谢!!

网友:
我对工艺不是特别熟悉,这是百度上来的:
珩磨:
用镶嵌在珩磨头上的油石(又称珩磨条)对精加工表面进行的精整加工。又称镗磨。主要加工直径5~500毫米甚至更大的各种圆柱孔,孔深与孔径之比可达10或更大。在一定条件下,也可加工平面、外圆面、球面、齿面等。珩磨头外周镶有2~10根长度约为孔长 1/3~3/4的油石,在珩孔时既旋转运动又往返运动,同时通过珩磨头中的弹簧或液压控制而均匀外涨,所以与孔表面的接触面积较大,加工效率较高。珩磨后 孔的尺寸精度为 IT7~4 级,表面 粗糙 度可达Ra0.32~0.04微米。珩磨余量的大小,取决于孔径和工件材料,一般铸铁件为 0.02~0.15 毫米,钢件为 0.01~0.05毫米 。珩磨头的转速一般为100~200转/分,往返运动的速度一般为15~20米/分。为冲去切屑和磨粒,改善表面粗糙度和降低切削区温度,操作时常需用大量切削液,如煤油或内加少量锭子油,有时也用极压乳化液。

研磨:
利用涂敷或压嵌在研具上的磨料颗粒,通过研具与工件在一定压力下的相对运动对加工表面进行的精整加工(如切削加工)。研磨可用于加工各种金属和非金属材料,加工的表面形状有平面,内、外圆柱面和圆锥面,凸、凹球面,螺纹,齿面及其他型面。加工精度可达IT5~01,表面粗糙度可达Ra0.63~0.01微米。

网友:
珩磨需要的设备要比研磨复杂、高级,珩磨比研磨应用要广泛些。珩磨不一定非要用油石条,对于黑色金属及其合金用铜条也可以,但是切削液中要加研磨膏。
研磨我只看见过热处理之后在车床上对研中心孔,其他情况没见到过,楼下请补充。

网友:
呵呵,百度还是挺全的,不过专业的还是要来找这里的高手前辈们啊!!

网友:
最大的区别在于珩磨是用固结磨具(珩磨油石)。研磨用的是散砂磨料

网友:
请看郑州大地公司生产的珩磨头

网友:
都属于光整加工的范围,珩磨多用于孔加工需要专用设备,研磨可机械设备可手工操作钳工常用的工艺手段灵活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