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的装配

楼主(2011-08-13):
最近对滚珠丝杆很感兴趣,看了看装配有点难度,不知那位高手能谈谈它的装配方法,要点,注意事项!

网友:
有难度的只是对于精密度较高的丝杠,普通的梯形螺纹丝杠一般的钳工都会装备,不需要特殊装备和手法吧

网友:
装配比较简单,解决噪音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对解决丝杆的噪音比较感兴趣,有高手希望能来讨论。

网友(2011-12-04):
还是比较简单的,找专业人士。深圳市久宸机电有限公司,可以到这家公司网页看看。百度,就可以搜到。

网友(2012-01-03):
装配需要工装,一般都是专业厂家装配。

网友(2012-02-23):
我会啊,挺难的 学了两年还懵懂啊

网友:
找正座子,装上轴承和丝杠即可。

网友:
上面有童鞋说的不错,关键用棒找正支撑座,然后装好轴承就OK了

网友:
本人虽然目前水平一般,但看到楼上的回复,我笑了

网友:
8楼朋友说的挺好,装备的好的丝杠.如果负载不太重的话,手动转动无卡阻.对于数控设备,必须消除轴向窜动

网友(2012-05-17):
期待详细的装配工序

网友:
没有下文了

网友:
Z轴丝杠 先固定电机部分  在固定丝杆螺母部分  最后固定辅助部分
X轴丝杆 先固定电机部分  在固定辅助部分  最后固定丝杆螺母部分

网友:
定位销保证同轴度,支撑座的安装顺序。

网友:
顶你一下吧

北京海信电视维修blog.sina.com.cn/haixindianshi

网友(2012-08-29):
不太清楚你是问丝杆和螺母的装配还是什么?

网友(2012-12-10):
这对我们来说,简单的就像吃饭一样,每三都要吃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精密的滚珠丝杠平台制作:
对于简单的一般的滚珠丝杠平台随便一个人,弄一个底板,两根导轨一根丝杠,就可以完成一个滚珠丝杠平台。
要求精度较高的滚珠丝杠平台怎么做呢?
第一:选材,需要选择好的丝杠、导轨,和轴承。这是保证最终的精度前提条件。就比如做一道好菜就必须有好的食材一样。
第二:买来的导轨和丝杠首先要用激光干涉仪校准、拉直。在装配的过程中通过激光干涉仪进行校准,测量,来保证两个轴承的同轴度和丝杠导轨安装的是否合适。
第三:装配好之后,整体再用激光干涉仪及三坐标来检测装配以及测试的精度。
如果没有这些外在的条件保证,怎么能达到高精度呢?如果真的就是随便装备,就能做出高精度,高精度就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啦。

以上是我们做滚珠丝杠平台的流程 真正的好的滚丝杠平台 应该是每一步都需要检验 测试 校准的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 一起探讨下 Q1024540961

网友:
题目不清  是丝杠与螺母装配 还是丝杠与机器装配

网友:
怎么说呢?我装过,不是很难,问题在丝杠的装配

网友:
等高手更详细的方法

网友(2013-03-03):
好装配,现在大多流行内循环了,

网友(2013-05-05):
我也笑了。。。。

网友:
只能在这里笑笑,如果有需要请教的,我可以教啊,但是也要帮帮我,杭州磨床配件网,要磨床配件找我,我就教你。

网友:
这个是技术活,手感很重要

网友:
前不久装过一根拉矫机圆盘剪上的滚珠丝杠,感觉挺简单的,把钢珠慢慢装进去就OK了

网友(2013-08-25):
这里面没有一个人回答正确,是不懂呢,还是不肯说出来呢。滚珠丝杆的装配一般工厂有专门的安装工艺。这里我就不说了,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的。首先我来说说滚珠丝杆,的类别,常用的滚珠丝杆分为,外循环,和内循环。正常情况下,我们机床上的滚珠丝杆坏了。那么先清洗干净。然后检查一下,看看,丝杆和螺母是否有滚道破损情况,如果滚道破损了,没有修复的意义了。如果滚道没有破损,那么,先请量一下弹子的直径,然后买来相同的弹子,外循环的丝杆,需要一粒粒的从头上灌装进去,直至装满为止。记着一点,千万不能加黄油。。。再来说说内循环的滚珠丝杆,首先测量出丝杆的螺纹底径,然后做一个套,套的外径要比滚珠丝杆螺纹小10丝左右,套的内径和丝头上的轴的外径大三丝就行了。然后把相同规格的弹子用黄油粘到螺母里,再把套装进螺母里,这样,弹子就和套及螺母组成一套丝杆副了,最后把套装在丝杆头上,滚动螺母,螺母就装到丝杆上了。如果不懂可以来电交流,互相学习。杭州北约机电有限公司张经理,0571-85164592,本公司主要代理各类名牌机床滚珠丝杆,沈阳,大连,安阳,宝鸡,云南,等等,欢迎各位同仁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