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头指的那个阀是什么阀?

楼主(2011-08-13):
箭头指的那个阀是什么阀?是计数阀吗?

网友:
换个角度啊 看不清楚 原件上没有符号吗?

网友:
不知道你指的是带表盘的那个还是旁边的,看着像3通/5通式先导电磁阀

网友:
计数阀?没听过啊,不过看上面那黑的,是个带先导的阀吧?

网友:
好像是二位三通气动电磁阀,看不清,猜的。

网友:
气源三联件上的,先导减压阀?????哦,不对 看到压力继电器了

网友(点评):
是的。三联件上的。

网友:
带个消声器,应该是个两位两通换向阀,切断气路用的。

网友:
那个手动残压释放阀是装在过滤器前好还是后边好

网友:
气动三联件,1是空气过滤器、2是带压力表的可调减压阀,3是油雾器,从实物照片上看象二位四通电磁阀一样哟

网友:
三联件通常是过滤器、减压阀和油雾器,看图上的组合不一样,第一个不是油雾器,中间是减压阀加过滤器,箭头所指应该是先导阀。

网友(2012-01-17):
好像是电磁阀,也可能是电比例减压阀

网友(2013-02-20):
是三联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