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去毛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13):
钣金件在零件面积小,批量较大的情况下,去毛刺时用角磨机打极不安全,且效率低下。
请问各位:
用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以前我也做有一个去毛刺的工装,  是把零件放入工装内铰,   相互磨擦达到去毛刺的目的,  但是在板材较薄的情况下,   零件容量变形!而且会弄花表面,  还有就是只能打一些小的零件。

网友:
论坛好像发过一贴子,叫啥纯化学去毛刺,可以搜一下
找到地址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C8%A5%C3%AB%B4%CC

网友:
用去毛刺刮刀能行吗?我们公司现在都用这种方式。。

网友:
和楼上的一样·····公司有专门的毛刺刮刀····安全··快捷

网友:
毛刺刮刀什么样?能整张图片吗?

网友A:
自动:在电机上接毛刷;  手动:毛刺刀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钣金小件比较常用的去毛刺方式是滚筒啊 这个比较常见

网友:
全称应该是滚筒式研磨机 遍地都是 价格便宜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吼

网友B:
大批大量的小件,建议做一副落料的模具,生产效率高且几乎不用去除毛刺,可直接转入后续加工;
要是激光加工的话,也基本不会产生毛刺;
如果是数控冲床加工,那最好要保证模具很锋利,按照板材选择合理的模具间隙,然后机床的送料精度要有保证,这样产生的毛刺也不会很大;
本人认为这样一些问题最好从源头上控制一下,毛刺的去除确实是一项极为麻烦的工作。繁琐、累、脏而且效率低下。虽然AMADA公司已经开发出去毛刺模具,我没有用过,但我认为那个模具的实用性不会很高。对于楼主所说的这种小件,或者轮廓很复杂的零件几乎是没有作用的。

网友:
滚筒式研磨机,,我单位对小的也是如此做的~

网友:
不能用滚筒的话,建议用石洗,就是用圆的小石头和工件放在一起用震盘震,加一点乳化液效果更好

网友:
看能不能抛

网友:
用钢丝轮(用电机拖动,可以拖动几个)效率效果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批大量的小件,建议做一副落料的模具,生产效率高且几乎不用去除毛刺,可直接转入后续加工;
要是激光加 ...

同意11#,量大的话,就应该想办法让他没有毛刺,后加工毛刺的成本用在生产零件前期,使之没有毛刺产生,即从根源避免毛刺的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在电机上接毛刷;  手动:毛刺刀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谢谢你的建议.在电机上接毛刷,我们原来也用过,操作起来感觉也不是很理想.

网友(2013-09-27):
零件小量大的话用化学去毛刺的方法比较适合,可大批量一次性解决毛刺问题,有问题可联系13862384643

网友:
手动刮刀去毛刺

网友(2013-12-17):
增知识了

网友(2014-11-30):
个人认为,如果是量大的产品,可以开二套模具,用好一点的模具材料,同时增加模具的加工以及装配精度,这样省人工省时间,同时减少管理以及搬运之类的成本。

网友(2015-01-31):
宁波博维思磁力抛光机广泛应用于首饰工艺品、压铸、冲压、电子通信、医疗器械、走心、走刀、CNC自动车床、航空航天、粉末冶金等行业;适用材质:金、银、铜、铝、锌、镁、轻铁、不锈钢等金属类以及硬质塑料等非金属类产品的研磨抛光去毛刺。

网友(2022-01-20):
这种小零件一搬都是用串光机(震动筛光机)或者磁力抛光,全部倒进去做完后表面光亮。

网友:
化学钝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