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摩擦片的材料叫什么,哪里能买到?

楼主(2011-08-13):
摩擦片的材料首先要耐磨,有一定摩擦系数,我见过一种材料,黑色的,密度比一般的金属小,用磁铁能吸住,但磁力不大,估计是一种、复合的材料,不知是何种材料?在哪能买到?
求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摩擦材料是一种高分子三元复合材料,是多种物质混合起来的物理与化学复合体。
摩擦材料一般是由高分子粘结剂(树脂与橡胶)、增强纤维和摩擦性能调节剂三大类材料组成及其它配合剂构成,经一系列工艺流程生产加工制成的制品。

楼主说的应该是添加了铁粉(或者铁的氧化物)。如果掺和了钢纤维应该可以看出来。
至于你说哪里可以买到,你说的太不详细,别人恐怕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擦材料是一种高分子三元复合材料,是多种物质混合起来的物理与化学复合体。
摩擦材料一般是由高分子粘结 ...

呵呵呵,谢了,不过,我是用这种东西的,不是研究这种东西的,主要关哪里能买到,呵呵,不过多谢前辈指教,呵呵

网友(点评):
关键是你对于你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东西,用在哪里,要求的什么性能,对你的场合的其他要求……等等,你一点点也没有说。为什么还要问哪里可以买到呢?为什么还要说你不是研究这个东西的呢?哈哈,不客气,随便一聊罢了

网友:
mn13跟你说的有点像,但是这玩意有点贵,一般用在对耐磨性要求较高的地方。021-31395265,有事可以电联 刘

网友B(2011-10-08):
你好   我们厂是专门做摩擦片材料的    机械最大压力400T   规格有1000多种    如果有需要或寻妖咨询请和我联系  15961099911   小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们厂是专门做摩擦片材料的    机械最大压力400T   规格有1000多种    如果有需要或寻妖咨询请和我 ...

行,用到的时候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