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要买一台金方圆的高速转塔冲,晒晒价格

楼主(2011-08-13):
VT-300

300

1250*5000
(含一次再定位)

滑块行程每分钟600次

总价格68万,大家觉得价格怎么样

1.公称力30吨,最大加工板材尺寸 1250*5000   毫米,滑块行程每分钟600次,床身为闭式结构,液压主传动,配置日本FANUC 0i-PC系统,10.4″彩色显示,中英文显示,控制X、Y轴送料,T轴模具选择及C轴模具旋转(4轴);配置德国哈雷液压系统,采用数字伺服阀,全闭环控制;行程可调、速度可调,自动液压过载保护,32工位。

参数
单位
VT-300
公称力
KN
300
最大加工板材尺寸
mm
1250*5000(含一次再定位)
加工板材厚度
mm
0.6-6.35
一次冲孔最大直径
mm
88.9
模位数
24/32
孔距精度
±0.10
最高冲孔频率
hpm
600
25mm步距时冲孔频率
hpm
320
板材最大移动速度
m/min
85
转盘速度
rpm
30
控制轴数
4
旋转工位
2
数控系统型号
FANUC 0i-PC
旋转工位最大直径
mm
88.9
空气压力
mpa
0.55
浮动式气动夹钳
3
外型尺寸
mm
5020*5000*2340
主电机功率
kW
11
机身
闭式

(一)、液压部分
1、液压系统
H+L公司
2、胶管
Manuli公司
(二)、传动系统
注:以下THK型号
1、直线滚动导轨
HSR35A2SSC1+4000LX轴)
THKINA公司
HSR35A2SSC1+2060LY轴)
2、滚珠丝杠
BLK4040E-3.6ZZ+3016LC7TX轴)
THKNSK公司
BLK3232-7.2ZZ+1735LC7TY轴)
3、丝杠支撑轴承
30TAC62BDFC10PN7A
NSKNSK丝杠时)
(三)、气动元件
注:以下为SMC型号
1、气源处理三联件
AC30A-03D
SMCFESTO公司
2、汇流板
SS5Y5-41-03-C8
SMCFESTO公司
3、管接头
KQH08-01S
SMCFESTO公司
KQT08-03S
SMCFESTO公司
KQ608-03S
SMCFESTO公司
KQT08-00
SMCFESTO公司
KQU08-00
SMCFESTO公司
KQP-08
SMCFESTO公司
KQH08-02S
SMCFESTO公司
KQL08-02S
SMCFESTO公司
KQL12-02S
SMCFESTO公司
KQL10-00
SMCFESTO公司
KQL10-02S
SMCFESTO公司
KQH10-02S
SMCFESTO公司
4、堵头
PLUG1/4
SMCFESTO公司
PLUG1/8
SMCFESTO公司
5、限流器
AS2201F-01-08S
SMCFESTO公司
AS2201F-02-08S
SMCFESTO公司
6、电磁阀
SY5240-5D
SMCFESTO公司
SY5140-5D
SMCFESTO公司
SY5120-5D-01
SMCFESTO公司
7、消声器
AN203-02
SMCFESTO公司
AN103-01
SMCFESTO公司
8、肘接头
KJ12DM12X1.25
SMCFESTO公司
9、磁性开关
D-A73L
SMCFESTO公司
10、拖架
SX5000-16-1A
SMCFESTO公司
11、带开关压力表
GP46-10-01L5
SMCFESTO公司
12、气缸
CDQ2B40-40D
SMCFESTO公司
CDQ2B50-30D
SMCFESTO公司
CDQ2A50-50D
SMCFESTO公司
CP95SDB40-80-Z73L
SMCFESTO公司
CP95SDB40-125-Z73L
SMCFESTO公司
()、电气部份
1、数控系统
0i-PC
FANUC公司
2、彩显
10.4″
FANUC公司
3、电源模块
FANUC公司
4、驱动模块
FANUC公司
5、伺服电机
FANUC公司
6、断路器
施耐德
7、接触器
施耐德
(五)其它部分
油漆
荷兰莱顺

网友:
液压冲床还是机械冲床还是全电伺服冲床?
个人觉得600min-1的速度还叫高速冲床的话,是否有点夸大其词了。
希望楼主提供更详细的数据,单凭上面几个参数就要判断床子的价格的话,实在难以办到。

网友:
32工位么,是机械还是液压的?  直接说型号不就得了

网友A:
我晕!各位也不认真看看,上面的技术参数写得很明白的。30T的数控液压冲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各位也不认真看看,上面的技术参数写得很明白的。30T的数控液压冲床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的网络有问题。第一次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确实只有一点点信息。我现在仔细看看。

网友:
和我单位这台老的好像一样的吗~~~~~
不过,好像可以不只两次再定位

网友:
说实话金方圆的数控不咋地,除了价格~~
我推荐  台励福

楼主:
唉,这么好的贴子,大家也不讨论

网友(2012-03-15):
价格里面包刮磨具吗.32个

网友:
这个价格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不好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