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液压系统的故障,难住我了

楼主(2011-08-13):
公司一台设备,调节管式节流阀;调小,油缸伸出一部分后停止;稍微调大点,油缸速度会越来越慢;全开油缸运行平稳。
1.检查了油缸,没有串缸。
2.更换了节流阀,还是无效。

网友:
这太奇特了,这么简单的系统怎么会有这毛病呢,而且换了节流阀都不好使?如果缸带复位弹簧貌似有可能

网友:
看是不是液压油该换了,或是油滤不行了。这种系统出现这种问题确实挺奇怪的。

楼主:
油缸没有弹簧,系统压力5MPa

网友:
既然更换了节流阀、也排除了油缸故障,可以考虑一下油泵和换向阀。
如图:油泵应该是恒压变量泵,如果变量机构有问题,在节流阀力流量很小的情况小,油泵的变量执行机构有可能没有反应,输出流量很小或没有输出。(我曾经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使用的力士乐a4v180油泵)
另外在检查一下换向阀的工作情况:对中弹簧是否有折断....

网友:
设备使用多久了,故障是突然出现吗

网友:
看下变量泵的 最小流量是多少!

网友:
阀的开口调小后,是不是每次都是在同个地方停下来
动不了就是压力达不到克服阻力所以就停下来。
我猜想是不是液压缸在这个位置的阻力大。

网友:
油泵应该是恒压变量泵,如果变量机构有问题,在节流阀力流量很小的情况小,油泵的变量执行机构有可能没有反应,输出流量很小或没有输出。看下变量泵

网友:
油缸变慢或者停止时压力表显示压力是多少?从楼主目前的描述看,此时的压力应该很小,或者为零,即油液从阀内泄了,可以阀换向后将节流阀关死,看看压力表读数,或许能找到问题。

网友:
1、油泵供油能力如何?2、有没有安全阀,是否坏了? 3、用手推推液压缸(如果可能)看是否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