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的标注,请教

楼主(2011-08-13):
我现在画一个零件图    不知道怎么引注在后面加文字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发一个图,再说明你的CAD版本。

网友:
如只是加文字,隨意修改就可以

楼主:
在上面加引线  引线上面加序号和下面加文字

网友:
可以直接写文字的吧,只要标注时不是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