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开关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11-08-13):
         精度:表示设备精准程度的值,包括线性度、公差、迟滞、重复性等。目前长野的压力开关最高精度可达到±0.5%F.S,型号为CB33。
   最大压力(Max.P):压力范围的最大值。
  满量程(F.S):压力范围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值。
   接断差(死区):是指开关设定动作值和复位值的差值,例如当设定、值为1MPa,实际复位值为0.9MPa时,接断差为0.1MPa。
  工作温度:是指仪器的内部机构、敏感元件等工作时不会发生持续变形的温度范围。一般压力开关推荐工作温度范围为-5~400C,若介质温度过高时,可考虑加附件虹吸管(灌状),达到降温的目的。
  S.P.D.T(单刀双掷):由一个常开、一个常闭触点和一个公共端构成。
   D.P.D.T(双刀双掷):由一个对称的左、右公共端,两组常开、常闭端子构成。
   上限一接点(常开):压力上升到设定值时,接点动作,回路导通。
   下限一接点(常闭):亚力下降到设定值时,接点动作,回路导通。
   上下限两接点HL:是上限式和下限式的组合,分为两接点独立动作(双设定、双回路)和两接点同时动作(单设定、双回路)两种类型。
   上限2接点:合并了两个上限形式,分为分为两接点独立动作(双设定、双回路)和两接点同时动作(单设定、双回路)两种类型。
  下限2接点:合并了两个下限形式,分为两接点独立动作(双设定、双回路)和两接点同时动作(单设定,双回路)两种类型。
   耐压:压力开关保持其正常性能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但是当压力开关用于过压场合时,敏感元件将会产生持续形变,这时压力设定值将变化,压力开关将不能发挥其正常性能甚至可能损坏。
   IP(防护等级):是由国际电工协会(IEC)所起草,关于灯具防尘防潮特性的标准。

网友(2015-04-25):
如何选择压力开关啊,看了样本,写了一大堆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