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轴和孔的压配方法

楼主(2011-08-13):
在装配中,轴和孔的压配保正不了垂直,有时还出现单边挤压出小块的肉,试过把孔烧红,大该250度到300度,也不行,也试过用导套,还是不行,恳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我们的轴、孔是从ø4~ø25,过盈量是H7/U6,轴的硬度是HRC42~45,孔的硬度在HRC22~24。是成批按装。

网友:
用孔加热轴冷却这样热涨冷缩的办法还是不行就应该是工件精度的的问题了吧!你那垂直度公差在哪个公差等级范围?

网友A:
你的公差我没看懂,你说过盈量多大就是了!
我这儿也有个过盈量大有产品,我是用的工装,用液压压进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
倒角会不会好装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公差我没看懂,你说过盈量多大就是了!
我这儿也有个过盈量大有产品,我是用的工装,用液压压进的,效 ...

可以不可以把工装发上来 大家学习一下
或者 简单的介绍一下工装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过盈量,还得看你的工件大小!

网友:
真正围观中...-_-

SIGNATURE.....................................................................................................

我想减肥,有没有什么好点的
减肥药或最有效的减肥产品

网友:
工装加压机

网友:
轴和孔的自身垂直度公差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要考虑两个简单问题:1、是否是压力机压装,是的 话,压装过程工件垂直度是否正确。2、计算材料对应温度的热膨胀量,在材质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压装间隙。

网友:
精度,倒角,就是这两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