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如何加工

楼主(2011-08-13):
通过三爪卡盘如何加工偏心轴!谢谢

网友:
做一个偏心工装,工件卡在工装上,工装再装卡在卡盘上

网友A:
三爪卡盘  可以垫垫块    给你个公式
X=1.5e+K
X  垫块厚度
e  偏心距离
K  修正值

网友:
其实做个偏心轮套在工件外面锁紧就可以了,偏心轮可以用线切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爪卡盘  可以垫垫块    给你个公式
X=1.5e+K
X  垫块厚度

k值是不是在手册上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k值是不是在手册上查

k值 手册有  但要干偏心精度高的最好测量  手册不是很准

网友:
顶2.3楼

网友:
这不是个难题,你该是可以做好的!

网友:
做偏心套还是不错的办法比垫块好操作

网友:
我来留个脚印。。。。。。。。。

网友:
一边垫东西撒

网友:
同意"917617960"的说法

网友:
加一个偏心轮套确实比较实用

网友:
同意5楼朋友建议。精度能高点。

网友:
有批量建议做偏心套,单件一般用垫的

网友:
精度太低,建议用四爪打表

网友:
单件的话,垫块就可以,公式三楼正确,批量生产的话,工装效率高我好像讲废话,呵呵

网友:
  不是很明白  学习学习啊

网友:
做偏心套还是不错的办法比垫块安全

网友:
直接用四爪卡盘装夹就行了,调整也比较方便。

网友:
还是做工装省事,精度高的话还要上磨床,也得要工装,还不如一次做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