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数控铣床的主轴电机速度不稳定,请教

楼主(2011-08-13):
三菱数控铣床的主轴电机,速度不稳定,负载值大,经检查排除机械故障,不检测转速电机正常。
这种编码器安装和调试要注意什么?

请教前辈。

网友:
编码器的间隙要调好,我们一般是用新的100元插一下,以可以抽出为好!你试试!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等待高人出现

网友:
是新机吗?
如果是,硬件也没问题,那加大速度增益。
如果不是新机,参数也没变过,一定是硬件有问题,重点查电机。
另问下:那个中空磁编码器是什么牌子的?给张清晰的型号图看看。

楼主:
回螺旋线师傅,是旧机,而且两年前换过电机轴承和修过主轴驱动器,头一天工作还正常,第二天开机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电机没问题,我把参数设置不检测电机速度电机运行平稳,还有你看图的左上角的板有五个可调的东西有封胶,三个明显被动过,我试着调试有明显改善,但效果还不是很理想,编码器是什么型号我没注意,明天再去看看,还有就是装在电机轴上的那个东西我用百分表测了好像不是一个同心圆,我第一次接触这种编码器,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见谅。

网友:
其实就是硬件有问题,磁编码器外置。你说的那块板上的5个电位器不能凭感觉调,要用示波器才能调。
先把你动过的那些电位器调回去。
松开磁环紧固螺钉,打表,找正磁环,锁紧。松开读头紧固螺钉,调整读头和磁环的间隙,应该是15丝,紧固好。
如果还不行,就要用示波器来看波形,做判断,看究竟是编码器有问题还是主轴跳动有问题,再指导调整那些电位器。
磁编码器信号不稳定(本身有问题或主轴跳动大或磁环没找正)直接就反映在转速不稳定,转速不稳定,会导致主轴频繁加减速,导致负载大,电机也就发热明显了。
假如你没条件调整,先把主轴的跳动,磁环找正,间隙弄好。还不行,找修这个的弄弄就好了。

网友A:
一般主轴电机为异步电机,除非在加工螺纹时,否则和反馈应该没太大关系!是否和负载有些关系!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有点匪夷所思了。 主轴,怎么说也要做速度闭环。楼主说了,开环的时候没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反馈回路上。

楼主:
以螺旋线师傅的意思磁环应该是一个同心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主轴电机为异步电机,除非在加工螺纹时,否则和反馈应该没太大关系!是否和负载有些关系!

主轴在一般使用时,是速度环在起作用,位置环不起作用。只有在主轴定位等情况下,才激活位置环!

网友:
我估计是机床撞过了 ,可能是编码器坏了

楼主:
感谢前辈指导,问题已解决 ,螺旋线师傅的方法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按道理,那磁环和主轴是同心的,按标准是热装的,装上没有间隙,既认为是一体的。跳动大,除非主轴轴承坏了,要不就是没按要求装编码器,毕竟车床速度低,加工中心的,必须要热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