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线圈发热,最大温升多少?长时间通电行么?

楼主(2011-08-13):
各位液压系统的高手指点一下,本人买了几个华德的三通电磁球阀与一个杂牌的电磁止回阀,是用于夹紧油路,夹紧导轨,电磁阀通电夹紧,一般要夹紧好几小时,至一天,我把电磁铁通电45分钟,按现在室温30度,温升就到85度(测温仪),这属于正常吗?再温升会烧吗?

网友:
线圈与电机一样,有工作率,频繁工作或长期通电的,选择工作率高的,具体是否会烧毁,与线圈的绝缘等级有关系,有耐高温的,也可以选择,但持续高温,到一个程度,任何线圈都会烧毁,无论哪个国家产的,

网友:
长时间85度肯定是高了

网友:
几个小时的保压,如果采用电磁阀得电的方式来实现的话发热是肯定的,容易损坏电磁铁。建议改用其他方法如机械定位的两位阀,或者是液控单向阀加蓄能器来实现保压。

网友:
设计不合理,选用质量好的电磁阀

网友:
几个小时或一天的保压,如果采用电磁阀得电的方式来实现的话发热是肯定的,并容易损坏电磁铁。可以考虑保压闭锁的方式,来夹紧呀,这样也节省了能源和电力哟

网友A:
用常闭的,得电松开不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改变下原理。。。。。。。。。。。。。。。。。。。。。。。。。

网友:
力士乐的比例阀内部的允许的温度是150度以下,不过这种保压方式是不是有点不好,实在不行,你就用散热片和导热胶,把散热片贴到电磁铁的周围也许有效果哦 呵呵

网友:
不知道用脉冲性电磁阀行不行、

网友:
我看一是设计有问题。。你可以用液压锁锁紧。。在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补压。或用蓄能器。还有你电磁阀一定要用24V。你夹紧最好用球阀

网友(2012-04-10):
引用 网友A:
用常闭的,得电松开不就可以了

用常闭的,我估计不行,呵呵。按LZ所述,松开的时间也不会很短
换种方式吧,可以改用两位五通阀,不过要自己改装。

游客

网友:
呵呵,仔细看楼主的意思哦。这样就改变一下油管的连接方法,很简单的

网友:
温升肯定高了。你可以合理选择常开常闭阀来降低温升

网友:
偶尔85度正常吧!!长期,不行啊

网友:
这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用常闭的,得电松开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