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DSL系统 Z轴缺少轴使能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13):
机床:沈阳立车。系统:西门子802DSL。
问题:Z轴缺少轴使能,移动不了。

原因:

前几天,由于工装的不完善,在加工过程中,工装和工件一起飞了出来。把防护罩撞个稀烂,操作面板和电器柜的连线都断了。把线路接上,启动系统。主轴和X轴都可以动,Z轴动不了,提示缺少轴使能。打开驱动器数据查看,发现代表Z轴的伺服状态,显示“31”。代表主轴和X轴的伺服状态,显示“0" 。

 求高手指点 指点··········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检查Z轴的反馈线和电机线。应该有断线的可能吧。31#报警查下是关于什么的报警。有提示的

网友:
检查PCU后面的X21 的1脚和2脚及5脚的电缆,1,2脚与使能有关系,5脚为参考地

网友(2011-10-19):
应该有断线的可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好久就没有上来看看。问题找出来了,是X21的2脚的接口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好久就没有上来看看。问题找出来了,是X21的2脚的接口有问题。

如果X21的2脚有问题,所有的轴 应都不能移动?

网友:
我有一台802C的数控车,我只用了X轴和 Z 轴,没用主轴,但每次运转都提示主轴无使能,不影响工作,怎样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