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1-08-14):
现有一台台达变频器连接凯恩帝数控系统后,输入转速指令运转时变频器频率不受控制,无论转速是多少都升到最高转速。
请问什么原因啊,希望大家多提建议

网友:
系统有问题,系统输入变频器的模似电压高,你可以检查一下

楼主:
初始化参数就好了,想问下哪个参数影响这个问题,开始的时候变频器指令频率为0,实际运行频率直接升到最高指令限制

网友(点评):
不可能初始化就可以了。初始化后频率指令和运转指令是来自键盘设定。模拟量控制和端子控制要改下参数才行。 VFD—B系列02—00要改成1,02—01也要改成1才可以。 其他要改的参数就多了,不信一初始化就刚好是你要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初始化参数就好了,想问下哪个参数影响这个问题,开始的时候变频器指令频率为0,实际运行频率直接升到最高指 ...

您好,台达变频器(中通达电)VFD-E,11千瓦,00. 02,参数数字9所有参数重置为出厂值,执行该命令,重启后变频器控制就好了,就是想多学点东西特意来问大家

网友(点评):
不明白你说的好了是什么意思,是在在变频器的键盘上操作正常吗?如果是这样,离好了还远着呢。 系统要给变频器模拟量,PLC要通过小中间控制变频器的运转,启动等等。初始化后,02—00和02—01都是0,是键盘给定有效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台达变频器(中通达电)VFD-E,11千瓦,00. 02,参数数字9所有参数重置为出厂值,执行该命令,重启 ...

你好,机床采用凯恩帝数控系统,模拟主轴端口接线有SVC 线0v线,FG线,变频器口线,U,V,W,R,S,T。B1,B2接了个电阻,M11,M22接正反转,AVI,ACM接机床模拟主轴线,FG地线接机床地线,RA,RC接机床过热报警(实际准备未绪信号),还有个DCM接线去哪不太清楚,个人感觉应该是和正反转线构成回路,不知对否,

网友(点评):
基本控制线就这些,模拟量,正,反启动,报警。 你看下02—00和02—01不就得了吗?是1就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台达变频器(中通达电)VFD-E,11千瓦,00. 02,参数数字9所有参数重置为出厂值,执行该命令,重启 ...

您好,初始化以后只改了加减速时间参数,电源频率,但这些参数之前都改过,可以肯定跟它们无关

楼主:
请老鹰同志限时加亮本贴,相信使用变频器的数控车床肯定会遇到这种问题,我换了几个厂子都遇到过类似问题,希望论坛能帮忙解决

网友A:
下了本E系列的手册,果然和B系列,V系列不一样。可能是针对经济型机床床行业故意这么设定的吧。
变频器,来了,首先就是初始化,然后在设参数。也遇到过用着用着出希奇毛病的,谁找原因啊,直接从新来一遍还快些。
有些问题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没法预料和避免,WINXP还有崩溃的时候呢。
很多变频器的面板有存储功能,设好参数,没问题,直接存下,有问题,先重下遍参数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了本E系列的手册,果然和B系列,V系列不一样。可能是针对经济型机床床行业故意这么设定的吧。
变频器,来 ...

说的也是,说的不好听我这叫钻牛尖,能解决了问题就可以了,现在在用凯恩帝系统感觉这说明书太不详细了,下了点发那科,西门子的,感觉人家的说明书可详细了,不知大侠有没接触进口数控系统的车床,本人就是见的少,没的东西研究,现在虽说管着几台车床都是经济型的,批量加工活,感觉没什么技术

网友(点评):
KND就是山寨FANUC系统的 西门子,FANUC说明书在网上能下到,可以看看。但说解决具体问题,书上讲的远不够。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的也是,说的不好听我这叫钻牛尖,能解决了问题就可以了,现在在用凯恩帝系统感觉这说明书太不详细了, ...

大侠说的是啊,看了书不修两下车床感觉是云里来雾里去,三天以后又忘了

楼主:
各位大侠,又有问题了,变频器又出现PLOR(错误信息),查了手册是PLC程序溢出或程序错误,开关机即可,可开关机了还是照样有错误,但有一点车床无报警,主轴也正常运行  但心里总有个疙瘩,怕出问题

网友(2012-03-12):
问台达变频器显示OU代表什么意思,需要把减速时间调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