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电气问题,求助

楼主(2011-08-14):
由于车床原因测量了机床进线的三相电源之间的电阻,发现了奇怪的问题:
三相线之间有两相之间电阻为15欧,关掉车床电源开关就都没电阻了。

请问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
进来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感觉机床机床里哪儿设计的就是那样,希望机床设计方面的专家多多指导

网友A:
没理解。机床电源进线有电压时,你如何能测量电阻,能不把万用表打坏吗?只有断电时测量电阻。三相阻值一样就说明电压正常。

网友:
是否有变压器等的一些感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机床电源进线有电压时,你如何能测量电阻,能不把万用表打坏吗?只有断电时测量电阻。三相阻值一样 ...

你好,机床进线有车间总闸,接下来连接机床进线,接下来连接机床电源开关(是个漏电开关),我测量时关了车间总闸,如果关掉车床漏电开关测量,三相线都没电阻,如果合上车床漏电开关在测量,三相线其中有一种测的两个线之间有电阻,另外两个测量线是没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