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架油封使用效果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14):
我在压强接近1MP的泥水中使用的耐高压骨架油封,在使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时间里油封腔进泥水,拆开后发现油封面的油封部位磨有0.5~0.7mm的沟,骨架油封弹簧严重锈蚀(为防止泥水进入弹簧朝外安装)。
请问各位高手:

1. 为提高骨架油封接触零件的耐磨性,应采用什么材料?或作什么处理?

2. 怎么设计实施使弹簧不锈蚀?

谢谢!

手机13780236285,欢迎各位联系我,共同探讨。

网友:
高压泥水中,杂质太多,估计很难根除磨损,一般变速器里面油封处都是低碳钢进行渗碳淬火,不知道你们现在用的什么材料?
要防止锈蚀,一是防止进入泥水,估计很难,另一就是看能否将弹簧设计包裹起来。
外行人士。

网友:
可以用两个轴封背靠背使用试试看,材质方面,氟橡胶的耐磨性较好。

网友:
建议使用组合油封这样可以提高密封效果有免去骨架油封弹簧的锈蚀问题,不过要稍改结构。

网友:
我也赞同4楼的意见,修改下结构形式,用组合式密封

网友:
我也赞同4楼的意见,修改下结构形式,用组合式密封,

网友:
近期我在网上发现一种叫盘根的密封,,外加牛毛赞,填充密封

网友:
骨架油封接触处工件表面最好镀硬铬,然后磨削,以提高耐磨性和降低摩擦系数。

网友:
在骨架油封前再加个防尘圈不知行得通否?

网友(点评):
当然好,不过还得改结构,总体不如组合油封加毡垫。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什么是组合密封?镀硬铬后为什么还要磨削?

网友:
为什么不改用油麻、石墨或四氟盘根呢

网友:
加装耐磨套   或热喷涂耐磨金属材料

网友:
使用不锈钢材质的弹簧。。。。。。。。。。。。

网友:
可以有更好的方法:用耐磨衬套和带PTFE防尘的密封组合使用。

网友:
你这种情况不应该使用骨架油封,一般的处理是在密封侧用迷宫密封配合大于1MPa的气流来做密封的,国外一品牌就是这样设计的!但成本高!我建议采用螺旋密封配骨架油封,或盘根!螺旋密封具有泄压及阻挡泥沙大量进入的作用,螺旋密封是自动力密封无需外加动力,而油封或盘根则可更进一步的密封;另有一种密封结构,详细一时难表述,可用半年左右!

网友:
1、在骨架油封接触面部位可以加装一个SKF SPEEDI-SLEEVE轴保护衬套,硬度能够达到80-85HRC,可以有效保护轴或者快速修复,方便快捷;
2、为防止泥水进入,可以在外侧加一个V型圈,作为副密封;

网友:
密封问题一直是困扰我的问题 在汽轮机上更是 容易冲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