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钢板割孔工艺

楼主(2011-08-14):
1000mm*4000mm*6mm~8mm的长厚钢板上,沿轴线割几个直径500mm的孔应该怎么加工啊?
没在工厂干过,不太了解用什么设备?望师傅们大侠们指点。。。谢谢!

楼主:
气割可以吗?是不是不美观啊,怎么处理呢

网友:
水切割,气割,如果精度太次满足不了要求,再在数控上修一下边

网友:
激光能么?

网友:
有数控火焰切割设备可以加工,我想你这东西公差三两个毫米都不是问题的

网友:
直接上气割,要精度的话,再上龙门镗一下

网友:
要美观 要精度  那就激光切割啊

网友:
如果不考虑价格推荐用激光切割,现在一般好的焊接厂,都有的,就是贵。

网友(点评):
这个未必,要看你的加工要求,如果要求割后平整,不如用激光切割,因为激光切割=气割+龙门镗+其它费用

网友:
如果要求加工表面平整的话还是用激光切割

网友:
一般要看产品的要求,不严的话可以使用火焰,等离子也是可以的。

网友:
使用激光切割应该不错

网友:
要求不是很严的话,数控火焰割应该可以

楼主:
看来还是激光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