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轴冷挤压问题,指教

楼主(2011-08-14):
哪位高手知道 花键轴冷挤压工艺方面 所需要的原料配方   求解!

网友:
你好  兄弟  我是做淬火的 不懂那些工艺

网友:
原材料皂化。钨钢模具冷挤。

楼主:
嗯 谢谢啦  还有字数限制 真麻烦。。。

网友(2012-06-26):
位置精度:螺纹M24X1.5的左端面和Ф26的右端面相对于A、B两基面轴线的圆跳动误差为0.04㎜,花键齿面相对于A、B两基面轴线的平行度误差为0.03/38㎜,键槽与花键轴线的对称度误差为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