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小的工件批量怎样做比较经济?

楼主(2011-08-14):
大家讨论一下,这样小的工件批量怎样做比较经济?粗糙度12.5

网友:
当然开模,双柱6吨~10吨冲床,用带料自动冲压。

网友:
厚度???

网友(点评):
哈哈T6没看到吗?

网友:
不见厚度?

网友:
开个冲压模具,自动送料,6MM厚的160T冲床以上的安全点

网友:
直接激光切割啊  可以共边切割速度快 一小时200个以上
还有4楼5楼 眼睛在哪    T6  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厚度为:t6,本人对模具了解的不多。有一点疑问:该件左右两头宽度仅为3.6mm,下部宽度为4mm,均小于板厚且所有棱角都是直角,这样一来凸模局部宽度远小于板厚,凸模用什么材料比较好?若凸模强度不够,会不会出现模具崩裂或断刀现象?

网友A:
想都别想    这么小的东西  冲床难搞    激光镭射比较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都别想    这么小的东西  冲床难搞    激光镭射比较现实

若粗糙度不考虑,线切割、激光切、水切.......那个合适一点?

网友:
用激光割。。。。。。。。。。。
既经济又快

网友:
明显线切割划算啊 这一个线切割的话才0.8元左右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设备允许的了
经济的话是线切割
追求速度的话还是激光
水射不知道割出来的踏角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既然是6个厚的板子,那就别想着用冲压了,实际效果非常差劲。然后又是批量,线切割太费时间。所以我建议首先激光切割。

网友B:
量大的话是否可以订做型材,那样回来切断就可以了,成本低,效率高

网友(点评):
别出心裁,是个好提议!

网友:
冲压的话,模具要下功夫了,工件小,有点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大的话是否可以订做型材,那样回来切断就可以了,成本低,效率高

不过。。。。利用率是不是有点低啊?切缝多大?

网友(点评):
2至2.5都可以了,应该比冲压的利用率高

网友:
线切割、激光切、水切.......

网友:
哪个快、哪个经济实用就用哪个、、、、

网友:
滚压成为型材,再切断;或者模具锻造

网友:
用一根长料铣出你所需的外形,在一段一段割你所需的厚度比较经济

网友:
只有冲压, 你要多少, 和我联系, qq   905683243

网友:
我是搞这个的,                冲压

网友:
铸造好了
冲压有蹋角
自己看客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