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什么阀?

楼主(2011-08-14):
请教一下这是一个什么阀???

网友:
貌似一个调压阀,我认识一个液压专家叫这东西“锁”

网友:
就这个是看不出来的,只能笼统的看看,调压阀有好多种呢,连接尺寸都那样,最好能找到标牌。

网友:
信息太少,只能猜测;
很可能是电磁溢流阀的主阀部分

楼主:
这是一个慢速上升阀,用来做高压的

楼主:
是不是一个节流阀,但两边都不带调节

网友:
这得看内部孔道走向了吧,水平不高,真是看不出来...

网友A:
电磁调速阀底座SF-0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调速阀底座SF-06的

是一个电磁调速阀,不错,确实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是SD-G06,不过跟你的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怎么会没有调杆的,调速阀是有的。

网友:
看外观及油口的分布形式像是个压力控制阀的主体部分,具体是什么最好看铭牌,没有铭牌就只能拆开分析里面的阀芯了......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的

网友:
有可能是液控单向阀,和资料上的很像

网友:
学习了   呵呵  没见过这种阀

网友:
怎么没有铭牌

网友:
看不出来,准确回答要知道阀芯结构才行。

网友:
呵呵,从结构外形上看用厂里老师傅的话说应该是液压锁,楼主那个装四个胶圈的阀面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个阀块啊,应该接有小点的油管的

网友:
我见过这个应该是换向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