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刀柄用的弹簧夹头?

楼主(2011-08-14):
先上图再说,夹头示意图如下
弹簧夹头采用车铣磨加工,不采用线割,请原谅我钻这牛角尖
主要想了解:在用R40锯片铣刀加工开口槽时如何减小铣削引起的变形,请各位老大从夹具、走刀路线方面帮我解答谢谢,不必考虑切削用量、刀具参数及车铣磨工序顺序。

网友:
呵呵  我管他们叫筒夹  不知道对不!~!~应该是用线切割把 !~!~新手

网友A:
这中弹簧夹头在我以前厂里是工具车间做的,用心棒压紧就行了。建议你只要铣三个槽最好,还有就是你这夹头是怎么夹紧工件的,我们是在头部有锥度的。

网友(点评):
LZ的夹头一般是加工中心上用的夹头,刀柄是液压刀柄,直接用内六角旋刀柄,就夹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中弹簧夹头在我以前厂里是工具车间做的,用心棒压紧就行了。建议你只要铣三个槽最好,还有就是你这夹头是 ...

大路朝阳师傅,我这件东西是液压刀柄中的弹簧夹头,不是筒夹中的零件。

网友:
刀柄用的弹簧筒夹,都是粗加工后再去加工槽的,不过每条槽都会在口部保留2-3MM的.这样可以防止后序加工变形.
热处理以后,磨内外直径及端面.尺寸合格后,再用砂轮切割片磨去保留的2-3MM就可以了.

网友:
留工艺位,铣后去应力,去工艺位,可行否?

网友:
用有弹性的材料报中间的空堵上,把外面包住,加工量小一点,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东西很精密的,LZ怎么同轴度都没有标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