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请问广数980TD车蜗杆使用什么指令最好?

楼主(2011-08-14):
请问高手,我需要在广州数控980TD上面车一个大径为40模数为1.5 长度为100MM的蜗杆.车出来不能太粗糙,请问需要用什么指令车最好?请顺便编个成给小弟参考.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打错了个字,是请各位高手说下用什么指令加工最好,顺便编个程出来给小弟参考

网友A:
一般用宏最好,但是要依据刀具来,你单件就用G32或者G92好了,小切削多次 配合左右赶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宏最好,但是要依据刀具来,你单件就用G32或者G92好了,小切削多次 配合左右赶刀就好了

不是单件的,是200多件,高手内编个程参考下吗??我一开始想用G76的但是车出来效果不太好.我是个菜鸟来的宏程序根本不会

网友B:
就是G76用合金刀具     我车过的能够车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G76用合金刀具     我车过的能够车光

高手编个程序让我参考先,我是这样编的
大径是39.8 /小径是33.2 螺距是4.7124 长度100
车螺纹段我是这样编的:
T0404 M03 S600
M08 G99
G0 X45 Z5
G76 P030040 Q50 R0
G76 X36.8 Z-100 p1500 Q100 F4.71
G0 Z5.5
G76 P030040 Q50 R0
G76 X33.2 Z-100 P3300 Q100 F4.71
G0 X100 Z100
请问高手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网友C:
转速会不会高了点,另外光洁要看你磨的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会不会高了点,另外光洁要看你磨的刀怎么样?

我磨的都是按照角度规来磨的`那依您之见应该开多少转车才会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会不会高了点,另外光洁要看你磨的刀怎么样?

我那把刀具是YT15合金刀而且还在连边刀刃处开了断削槽

网友D:
不会宏可以用调用子程序车削嘛.....编个G32螺纹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宏可以用调用子程序车削嘛.....编个G32螺纹子程序

高手能编个程序来参考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手能编个程序来参考下吗??

G00 X50
Z8
M98 P调用多少次
G00 X50
Z10  这是攒刀
M9
G00 X48
Z8.5
M9
G00 X48
Z9.5
M98 P

子程序
G00 U-10
G32 W-100 F螺距
G00 U10
W100
M99  我的技术也就这水品   不知道能帮到你不    这只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G00 X50
Z8
M98 P调用多少次

G32怎么走刀我还不太清楚.你那的G32一刀下去就是U-10会不会蹦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G32怎么走刀我还不太清楚.你那的G32一刀下去就是U-10会不会蹦刀

你外圆是车到直径40的.....定位到直径50. 然后调用子程序   切削0.1      就是U-10.1    然后退U10

网友(2012-11-25):
用G76  可以选  刀尖角度  40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宏最好,但是要依据刀具来,你单件就用G32或者G92好了,小切削多次 配合左右赶刀就好了

请问左右借刀程序怎么编啊

网友:
希望感受出来解答下

网友(2013-03-26):
P030040中的40能用吗?

网友:
转速开S80

网友:
转速最多不超过120,精车速度越慢,刀口越光滑,你加工的蜗杆就越光,(最好磨好后用油石精修)精车时进刀量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