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洛氏硬度计砝码该多重

楼主(2011-08-14):
好不容易在旧货市场淘到一个洛氏硬度计,好不容易才修的差不多。却发现没有砝码没法用……,求助知道的朋友指点下,ABC三个砝码分别该多重?
型号:HR150
生产商:吴忠材料试验机厂

网友A:
这个东西太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太老了吧

只要能用谁在乎老啊,新货能那么便宜吗?
咱是穷人,生生给憋的。

网友(点评):
新的要3000左右,一套。 这个在200~400块吧? 你说的应该是标尺吧,和重量应该没有关系的。 我有份表格,但贴不上去,下午再研究一下贴给你。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弄错了,ABC砝码的没有。

网友(2012-02-27):
在学校的时候用过这样的老爷车,砝码好像是15,30,45吧

网友(2012-05-26):
一般的砝码都要配重上去的,不是说你想装多大就装多大的。
你先根据上面这个兄弟说的,配一个,再装上标准试块,测一下硬度(一定要标准的试块),再这样就可以算出砝码的重量了

网友(2012-08-06):
580N  980N  1120N

网友(2013-03-17):
我是做砝码这块的,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帮你做出你所需要的砝码及精度。

网友(2014-12-16):
HR150是普通洛氏硬度计,一般是60kgf(580N)、100kgf(988N)、150kgf(1471N)

网友:
补充一下:普通洛氏有三档力,60kgf、100kgf、150kgf。A、B、C三个法码分别是60kgf、40kgf、50kgf。第一个是单挂的法码,后面两个是累挂的法码。即第一档挂上60kgf的法码后;调到第二档时,40kgf的法码继续上去,变成100kgf的力;调到第三档时,50kgf的法码再接着上去,三个法码都挂上去了,变成150kgf的力。

网友(2018-08-02):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