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盲孔深度与攻内螺纹深度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1-08-14):
图面要求:

1-8UNC-2B螺纹深为1.875",
底孔深为2"(仅比螺纹深0.125",即一牙距,约3.2mm)

问题:
1. 底孔与螺纹的深度深度差距是不是太小了?按经验,一般底孔应比螺纹深3个牙距。本图面要求仅为1牙距,是否难以加工?
2. 若客户坚持相差仅为1牙距,应该先用什么样的丝锥,用什么样的攻丝工艺呢(工件材质为20Mn,锻造,小批量生产)?

网友:
将二攻前面锥度导向磨掉,留一牙做导向,需要攻二~三次即可,并及时清理铁屑。

网友:
说实在的,看见这样的设计就上火。如果技术人员是个合格的、务实的、富有经验的,就不会这么设计。当然,特殊要求除外。最近为一个柴油机厂做方案,几百个螺纹孔大部分螺纹终止线与底孔底线都只留2个螺距多一点点,这样一来只能选用E型切削刃(1.5-2P)。大部分短削刃是非标,少批量价格要高很多,并且最重要的是短切削刃丝锥攻丝螺纹质量并不优秀而且丝锥寿命要短很多。至于在楼主这种情况,如果条件允许,螺纹铣是首选,不得已用丝锥攻丝的话就如楼上仁兄所说,选用切削刃一个螺距的,不过少批量,定做吧,要是进口丝锥钱老了。www.sizhuiwhy.com

网友:
先与设计人员联系说明原因看是否可以加深,不行的话可以刚性攻丝

楼主:
看图样,如果底孔再加深几毫米,工件就被钻破壁了……

网友(2011-11-11):
条件限制

楼主:
紧固螺纹,起到紧固作用的,是前面几牙,三牙还是五牙?有依据吗?

网友:
用挤压丝锥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