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通道与位?

楼主(2011-08-14):
谁能帮忙解释下PLC的通道与位?
是不是PLC的输入输出点就叫通道,1个通道16位是怎么出来的,是按寄存器格式定义的吗?

网友:
你是用什么PLC,就拿欧姆龙PLC在说啊,假如通道CH200 它的16位就是200.00   200.01   200.02......一直到200.15

楼主:
我用的LG MASTER K120S
在组态时我不了解通道与位,是不是一个输入点就对应16位,具体寄存器操作时只操作其中一位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LG MASTER K120S
在组态时我不了解通道与位,是不是一个输入点就对应16位,具体寄存器操作时只 ...

要看你是对位寄存器还是数据寄存器操作。一个字占16位。一个开关量输入点或输出点对应1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是对位寄存器还是数据寄存器操作。一个字占16位。一个开关量输入点或输出点对应1位。

谢谢,理解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