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模数的锥齿轮校核软件

楼主(2011-08-14):
我要校核,14模数,小齿轮为16,大齿轮为46的直齿锥齿轮,求软件,下的那个XLS软件只能计算到13模数,小齿轮扭矩为7650N.m,转速为116r/min,中点螺旋角为35或45度。
急求啊,新买的机械设计手册狗屎,连要查KA对应的表的数字都标错了。

网友:
KISSSOFT,汽车厂有用这个软件设计齿轮系统,你可以找来试试

化工版的机械设计手册上的齿轮部分,公式搞错过,可能是印刷错误,有次我计算斜齿轮跨测齿数的时候,公式有误,折腾死了,手工计算和写程序计算,反反复复就是和测量值相差太远,后来找机工版的机械设计手册对照,发现两个公式不一致。

找了本更专业的《齿轮设计手册》对照,才发现上面两本的印刷错误。

这些出版机构掉进钱眼里了,做事马虎。

以前有个论坛上有人发帖说他们照着机械设计手册上给出的轴承尺寸进行设计选型,手册上的数据有误,结果买回来的轴承尺寸不符,装不上去,损失惨重,准备起诉出版机构,真希望能起诉成功

楼主:
我公司有以前的计算书,但里面参照的设计手册早没了,现在按照机械手册设计,里面很多错误,算出来,实际齿面接触应力比许用应力大了2倍,但按估算,应该差不多了,郁闷啊。按13模数算的还是再按14模数算一遍,速比算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