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石油管螺纹怎么防止颤纹

楼主(2011-08-14):
      我公司加工石油管螺纹,1:16锥度,由于管壁教薄,加工螺纹的时候前端总有颤纹,请问有什么好方法避免?

网友A:
装夹没有问题就打低转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夹没有问题就打低转速试试看!

原以为高速会好点,后来试了下,低速没什么颤纹了,但是光洁度不怎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以为高速会好点,后来试了下,低速没什么颤纹了,但是光洁度不怎么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慢慢调整转速,到没有震纹但是粗糙度又能符合要求的转速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