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水套管焊接,高手请进!

楼主(2011-08-14):
我公司进行隔水套管焊接,就是将螺纹接头焊到管子上,一般24寸的较多,接头采用的是四头螺纹,一头为公头外螺纹,另一头为母头内螺纹,海上打油井时将内外螺纹连接,这样就把管子连接起来。
焊接后要检测紧密距,就是将公头和母头手拧连接在一起,紧密距4-7mm合格,而焊接后接头变性,紧密距变大。

请问有什么好方法防止接头变形?

  本产品要求严格!

补充内容 (2011-11-30 21:48):
吊耳能焊在钢管焊道上吗?如果不能,最好焊接在什么范围内,管子为ERW钢管,直焊缝。一根管子大概四吨左右。

网友A:
根据楼主的说法,只要焊接的变形量在一定的范围内,就没问题了,是吗?

楼主在什么地方?我在北京,也许可以帮你搞定,说一下具体要求,比如材料,焊深,要求的变形量等。

另,在海上作业,恐怕得耐腐蚀,焊缝部位的致密性应该也有较高的要求吧?

网友B:
什么材料的啊?焊接不是有好几种吗?哪个焊变形量最小呢?

网友:
2l是焊接高手,有结果后请展示下,学习学习,

楼主:
管子的材质是Q235B  厚度是25.4 。我们采用的是氩弧焊打底,然后二氧化碳填充焊和盖面焊,分多层完场

楼主:
管子为ERW钢管,刚开始以为管子变形,带动接头变形。将管子热扩,后来发现不行。焊完后管子变形,但将接头割下来,接头变形可以恢复,即不再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的啊?焊接不是有好几种吗?哪个焊变形量最小呢?

本人认为氩弧焊的放热量较小,相比埋弧焊较大,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居中吧。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的说法,只要焊接的变形量在一定的范围内,就没问题了,是吗?

楼主在什么地方?我在北京,也许 ...

管子的材质是Q235B  厚度是25.4 。我们采用的是氩弧焊打底,然后二氧化碳填充焊和盖面焊,分多层完成
当然具体工艺可以自己定制,只要满足要求。变形量在0.5mm以内。

网友C:
有没有考虑焊接时,通冷却水,循环,解决散热

网友:
是焊接高手,有结果后请展示下,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考虑焊接时,通冷却水,循环,解决散热

管体太大,通水不太好弄。我公司人员通过不断的改进工艺,只要严格按照工艺,合格率能达到百分之70以上。比如焊前预热,详细的控制每个焊层的电流电压,控制每一焊的层间的温度,焊后缓慢冷却。由单人焊改为双人对焊,每层分多次对焊完成,但合格率还是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网友(2011-12-20):
普通的焊接应该注意什么呢?我怎么也焊不好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