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干车床快1年了,胆子不大怎么办?

楼主(2011-08-14):
    我做车床胆子不大,  有时候工件一天做不出来,  有时候车东西转速打的不正确。

想问下前辈, 车内孔只吃3毫米,  用的小内孔刀,  能不能打,470转呢?

网友A:
你车的是多大的孔啊,盲孔还是通孔,多长的,什么材质,都是有关系的。

网友B:
你用小堂孔车刀车大内孔有点会跑刀。材质不是硬的话可以4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车的是多大的孔啊,盲孔还是通孔,多长的,什么材质,都是有关系的。

  是盲孔啊,车60个长, 25.5的内园,是有点像锯铁一样差不多的个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小堂孔车刀车大内孔有点会跑刀。材质不是硬的话可以470

 谢谢,我明天去试下,

担是我车的孔不大,25.5的。

网友A:
锯铁是什么材质啊?是铸铁吗,要是的话470差不多是上线了,再高就得加煤油了。要是一般碳钢的700——900能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铁是什么材质啊?是铸铁吗,要是的话470差不多是上线了,再高就得加煤油了。要是一般碳钢的700——900能行 ...

恩,今天试了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车的蛮好的。还可以打更搞的速度。?

网友C:
注铁加工的快慢不要追求转速,要求不高以走刀为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铁加工的快慢不要追求转速,要求不高以走刀为先

 不是铸铁,是碳钢。

网友:
路过,取分,走人,谢谢!!

网友:
才1年不到的车工,慢慢来吧。

网友:
我师傅当年告诉我三个字:稳、准、狠!!!

网友:
做车床不是胆大胆大问题,关键要有经验。25.5*60的孔要看会不会烧刀。

网友:
个人感觉,才一年而已,再干一年吧

网友(2011-12-21):
嗯  我新学的时候  也这样  700 900都没问题

网友:
别怕,只管上,不就是打坏一把刀嘛 经验是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