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连杆机构的运动学优化设计,请教

楼主(2011-08-14):
一个关于平面连杆机构的运动学优化设计
谁帮忙解答一下  谢了

网友:
基本思路就是建立运动方程,这些都是机械原理的基础知识了,建立了方程之后方程中肯定有好几个不能确定的量,这时候用这些变量将设计的目标表达出来,形成max f(x,y,z,……),min f(x,y,z,……)这样的目标函数,同时根据材料、尺寸、强度等要求确定一系列的约束条件,最后用适当的最优化算法来求取各未知量的值,线性的可以用单纯形法,非线性的有牛顿法、BFGS、LM等方法,都是现成的方法。楼主应该是学校的学生在做作业或者课程设计之类的吧,要自己完成才行啊,别人最多只能把思路告诉你

网友(2018-06-26):
膜拜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