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问题

楼主(2011-08-14):
本人准备制造一台蛋鸡清粪机,选择摆线针轮1号机速比73正好,1.5千瓦电机,卖减速机的人说,速比大的减速机里面零件细,不如选59速比的,然后输出轴再用直径不同的链轮变到合适的速度,我拿不定注意,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网友:
卖减速机的人说的对,齿轮模数小,你可以变皮带轮直径来改变。

网友(2012-12-25):
的确是这样的,就好比两个齿轮,中心距一定了,速比越大齿轮上模数越小,以至于安全系数变小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