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圆弧刀怎么对刀、寻高手

楼主(2011-08-14):
数控圆弧刀怎么对刀、寻高手

网友:
没下过车间不太清楚,顶一下!
是不是说的太笼统,师傅们不好回答啊

网友A:
和 普通外圆带一样,只是程序里要有g41或g42圆弧补偿。

网友B:
跟一般刀具一样吧,楼主想问是不是编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和 普通外圆带一样,只是程序里要有g41或g42圆弧补偿。

看来你也不是很专业,不用G41和G42照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一般刀具一样吧,楼主想问是不是编程?

是啊、是个U形槽、要用G41和G42请问该怎么编、给个例子也可以

网友D:
是圆弧刀,还是圆弧成型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圆弧刀,还是圆弧成型刀呢

图纸是R6的,我R5的圆弧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是R6的,我R5的圆弧刀,

晕,那你直接磨一把R6的刀不就行了~~

楼主:
我那是个u型滑轮槽、、、、

网友(2012-04-20):
经过试验最佳是刀具的圆心对刀、编程

网友:
确定好对刀点就可以了,看你是想以圆弧刀圆心为零点还是刀尖为零点了

网友:
普通外圆带一样,只是程序里要有g41或g42圆弧补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是R6的,我R5的圆弧刀,

z轴对圆弧端面,x轴对圆弧最高点     编程时  R为1

网友:
圆弧刀靠端面输入Z刀尖圆弧半径值

网友:
同意15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也不是很专业,不用G41和G42照样可以.....

自己计算把刀具轨迹偏移一个圆弧半径?

网友:
我搞过的 但是搞的很麻烦{:soso__3033615903904869281_1:}

网友:
编刀具圆心轨迹,,,,,,,

网友(2012-05-30):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也不是很专业,不用G41和G42照样可以.....

不用G41和G42那就要算了,有点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也不是很专业,不用G41和G42照样可以.....

最好使用g41/g42 除非你采用cam编程 不要说什么经验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是R6的,我R5的圆弧刀,

跟一般的对刀差不多  我们一般对刀就是对刀尖  你在对圆弧刀时方法如下:1.对X轴用试切法 切完后的直径就直接输入刀补里面 跟一般的对刀一样 如:你切出来时直径20你就直接输入X20.0  2.对Z轴  圆弧到的左刀面挨这零件的端面 在刀补里面输入Z2.5   3 编程时就可以跟平常一样编程 例如你是车R6的圆弧你就直接在程序里面编G02(03)X- Z- R6.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也不是很专业,不用G41和G42照样可以.....

求师傅指点,走内R和外R要注意什么  是加刀尖半径还是减刀尖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