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DA245机械故障

楼主(2011-08-14):
AMADA245原点可恢复,但转盘不动,插销可打上打下。打上以后,插销灯闪烁。用手动模式也动不了。关机,用手板,板不动。

网友:
  是C轴的上下位置不对了 把C轴电机下面那个连接杠的 螺丝松了 用定位棒调整下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