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大型弯管设备。型材弯曲设备,及专用弯管机销售,弯管来料加工

楼主(2011-08-14):
有弯管的朋友们。,交流一下,

网友A:
这个不是纯弯管设备玩出来的,是人工与设备结合玩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纯弯管设备玩出来的,是人工与设备结合玩出来的

呵呵。这个是么。Φ60×10,中经1200×42层。间隙228.3±3

网友(点评):
这个是设备卷的,芯轴有螺旋槽,外面斜抱辊,间距可以后调整,也是多辊滚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是么。Φ60×10,中经1200×42层。间隙228.3±3

我的方法是旋弯一次性成型,连焊带弯,顶端有吊车牵引,没有直管,层数够了之后直接割下来组装。

网友(点评):
那就是用立式斜轴线布置的,传动在下面,这类设备比较轻,但引导部分要人工送进去,再夹紧外辊

网友B:
没有设备的照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设备的照片啊~~

有啊…您要哪种型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啊…您要哪种型号的?

呵呵    我也不知道~只是有时候会用到弯管~不太懂工艺和设备~想随便看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也不知道~只是有时候会用到弯管~不太懂工艺和设备~想随便看看~学习~~

呵呵…一般用的弯管机可以根据图纸自己设计…或者用旧机器改装…高标准的除外:如航天,核设备,钢炉,化工…弯管工艺不难,有什么需要交流一下…互相学习麽…呵呵…

网友(点评):
有哪位技术懂弯管机 想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一般用的弯管机可以根据图纸自己设计…或者用旧机器改装…高标准的除外:如航天,核设备,钢炉,化 ...

嗯~  谢谢指教啊~~

网友C:
般用的弯管机可以根据图纸自己设计…或者用旧机器改装…高标准的除外
螺旋怎么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般用的弯管机可以根据图纸自己设计…或者用旧机器改装…高标准的除外
螺旋怎么搞啊

半径多大?管径和厚度是多少…小半径一般旋弯,大半径辊弯,

网友:
楼主你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D(2011-09-29):
厚壁管弯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应该可以像有芯或无芯制作弹簧一样操作。
像那根“Φ60×10,中经1200×42层,间隙228.3±3”的管子,如果是“Φ60×3”,弯起来而通径要求足够圆度,恐怕就要难一些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半径多大?管径和厚度是多少…小半径一般旋弯,大半径辊弯,

这种弯管机可以在卷板机的基础上加装型模也可以弯管,螺旋可以需要在型模上设定,也可以在弯成的工件上拉成需要
的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厚壁管弯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应该可以像有芯或无芯制作弹簧一样操作。
像那根“Φ60×10,中经1200×42层, ...

可以根据工艺参数设计模具,薄壁管弯曲可以保证通球和椭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弯管机可以在卷板机的基础上加装型模也可以弯管,螺旋可以需要在型模上设定,也可以在弯成的工件上拉 ...

卷板机改装可以用来弯管…但尺寸不好控制,尤其是管件的成型后所产生的反弹性…要加热才能定型…

网友(点评):
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