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DA245机械故障

楼主(2011-08-14):
AMADA245原点可恢复,但转盘不动,插销可打上打下。打上以后,插销灯闪烁。用手动模式也动不了。关机,用手板,板不动。求高手解决。急。

网友:
可能旋转工位不能归零,拉一下C工位步进电机皮带,听到响声后再开机试试

网友:
hand模式下或关机后应该是可以推动转塔的,这样还不能动的话,有可能是被铁屑卡住了,检查一下与转塔有关的全部传动环节,确保畅通。然后开机启动复位。如果复位成功,请检查一下上下转塔是否因故障而错位,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