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类零件!~!~

楼主(2011-08-14):
最近加工一种轴类零件,直径110,长300,在2台数控上做,一夹一顶,现在的问题是,在第一个数控上车的和第2个数控上车的同轴度不好,也就是接刀茬一边很大一边没有,我把2边的软爪都车了之后就很小了,用表测下 也就是0.05以内,但是我在第2台数控上卸下加工完的工件,在装上用百分表测的时候,发现又跳0.2mm左右,我装夹的和原来一样,为什么在装上去就又差那么多,
加工完不卸下工件用表测也就是0.05,为什么卸下来差的那么多 ,用表测尾座的顶尖也不跳,想了一天了也没想明白,请高手们帮帮我这个 新手!~!谢谢 !~!~

网友:
换卡盘吧

楼主:
楼上的师傅能说下原因吗 我想了解下 , 还有这样加工出来的 还能用磨床磨出来吗?我留了0.3的磨亮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说不明白的,拆下来再装上去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说不明白的,拆下来再装上去就不行了。

对!~就是车完在上面测很好 今天我在装上个加工完的共件试试,奶奶的又跳了 , 真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怕磨不下来,我们下一步要用无心磨做,估计那样影响应该不大,现在就怕是用顶尖磨,那样我怕磨不下来!~!

网友:
定好基准就别动了,一口气加工完呵呵

网友(点评):
那样能磨的下来吗 ???不会影响把

楼主:
今天的高手们都在干嘛呢 ,是星期天难道都在家喝酒喝醉了吗  快帮帮新人吧 !~!~我亲爱的师傅们!!~!

网友:
呵呵,又碰到个估计我能解决的问题,那我就来试试:
首先,如果我们拿到图纸看到是根轴,那么第一要想到的是两端跳动,那么怎么加工来保证图面要求呢?
完全车出来的方法不太可取,费时,费力,还不容易达到图面要求,比如说轴承位精度,光洁度,两端跳动度。
最好是在磨床上加工最后段工序。
按楼主所说的情况,我估计你的加工方法是:
(1)下料,平头打两端中心孔,数车一夹一顶车一头,调头车另一头。
(2)下料,平头打两端中心孔,数车一夹一顶毛车一头,调头毛车另一头,调头数车精车一头,调头精车另一头。
(3)下料,平头打一端中心孔,数车一夹一顶车一头,夹车过的外圆打另一头中心孔,数车车另一头。
此上3种方法,如果你选的第一种,呵呵,跳动0。2已经很不错了,要求不要太高。
2,3种方法加工出来的工件跳动会好些,如果加工过程控制的好(比如,一夹一顶是时顶尖处不能晃动厉害,车另一头时的卡爪要精镗),跳动估计在0。05左右。
你现在的方法没有考虑过两端同心,夹毛坯,打出的两端中心孔根本就不可能在一条轴线上。加工时就出现两条轴线,第一条:夹毛坯顶一端中心孔车外圆。第二条:夹车好的外圆,顶另一端中心孔车外圆。这样车出的两个外圆肯定是跳的。
但毛坯如果是光圆效果就另说了,在机床精度正常情况下,按(1)来加工,跳动在0。05左右(卡爪不能太跳哦)。不信你找段光圆试试。
以下是前段时间回复一个轴类零件问题帖子的全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以前在回复别的社友帖子是我曾吹过牛:我是轴类零件专业户!
今天碰到楼上的这个问题我也必须把牛吹下去了,要不然就露馅了
首先,要回答楼主的问题就要先了解电机轴和电机的生产装配过程(我说的不一定准,只代表个人观点)
A:一般电机轴的生产过程
    1:下料(45#,40CR,42CRMO,1CR13,304,316,316与45#对接。我现在接触到的只有这几种了,看要求的)
    2:普车毛车
    3:调质(按要求,看情况可以和第2步换下)
    4:数车(个轴承档放磨量,转子位车出来)
    5:磨各轴承档(这里要注意了,后面详述)
    6:防锈,包装
B:电机个部件的加工过程(涉及冲压,压铸,浇铸等不祥述了吧?)
C:装配(这里重点讲一下轴,转子,定子的装配)
    在A的第5条,轴和转子的关系。一般来说,轴和转子内园是可以通过精车来达到要求的(要求高的话就磨了),轴通过压机压入转子,在这里要注意了,压的过程要掌握好(这也包括在精车过程中两零件的加工精度),因为此过程直接影响到后面的动平衡。一般来说压入转子后轴的两端轴承位跳动是有变化的(变化大小跟压入的技术,轴的长度有一定关系),最好在压完后再校直一下(两快V型铁加个千分表再加个校直机)。
    上面搞定后就车或磨转子外圈了。
    动平衡就不多讲了,多的减点铝,少的加个小垫片。
D:在这里也讲一下同志们关心的气密问题:  定子与转子之间的气隙变化:1、从0.4降到0.3,发电机低速性能会有较大的提高,扫膛故障率增加较小。2、从0.3降到0.2,电机低速性能的提高较小,而扫膛故障率增加较大。  定子绕组内是交流电流,产生交变磁场,气隙减小,交变磁场在转子表面产生涡流损耗增加,使电机效率微量下降;并且使爪极温度略有上升,导磁率略有下降,两者的共同作用使得气隙减小的作用明显减弱。  发电机装配后定子和转子存在的同轴度误差,一般在0.1~0.2,如果气隙过小,电机定子绕组会因扫膛烧毁。
     以上搞定后就的组装就不多说了。
这里回答楼主的问题,轴是不是完全加工好压入转子后发现有跳动???如果要求不高请参考上面D,也可以考虑效直,再不行的话就把几个轴承位和转子外圈磨一刀(在气密允许的情况下)。
    在这里瞎侃这么多,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楼主的问题,不过打字也很累的,再有问题就下次聊。

网友:
先看一下主轴跳动是否与说明书一至,如果主轴没问题换个卡盘试试。可以在第一台机床全部加工完工件卸下测一下如果正常说明第二台机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