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平面但有不同的平面度要求应该怎么标?

楼主(2011-08-14):
同一平面但有不同的平面度要求应该怎么标?

网友:
分段标,中间用细实线区分

网友:
用细线分开或框住各标各的,表示无歧义就可以

网友:
像3楼说的那样用细实线隔开分段标出,表达清楚了就行。

网友:
参考同轴径的轴不同尺寸地方的不同热处理要求标注,一样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2011-09-15):
3楼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