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的轴承座对半油封坏了,能用骨架油封替代吗?

楼主(2011-08-14):
SKF的轴承座对半油封坏了,能用骨架油封替代吗

网友:
求教,对半油封是什么样子?

网友(点评):
大概是硬质密封环,用于密封高温有颗粒的场合,软硬是不能互相带替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就是看到"对半"还以为是把密封圈剖切成两半,再安装在一起,有点不解,搜索了一下也没有这个词儿,相近的一个是“半轴密封”,是汽车上的说法,看图片好像是普通的油封

网友(点评):
如果是硬质密封环的话,那应该就不能互换,不然干嘛造两种东西呢,呵呵,高温下普通油封的橡胶或塑料材质就不适用了,有颗粒的话也会嵌入侵入软质的密封圈,谢大侠哈,学习了

网友:
打电话问SKF相关人员,肯定可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然后再做一个横向对比,就可以对油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

楼主:
专门用在轴承座两端,替代羊毛毡,有卡槽用于密封水的的对半式油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