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拧紧力矩

楼主(2011-08-15):
1.8.8级钢螺栓和普通的十字槽螺钉拧紧在6063铝板上或者其它的铝(铝板上有内螺纹孔)
M3、M4、M6、M8的拧紧力矩分别都是多少(分别提供8.8级螺栓和普通的十字槽螺钉)?
2.M3、M4、M6十字槽螺钉拧紧在电木上,拧紧力矩是多少?

注意外螺纹,内螺纹材料不同,不要网上找一些资料就复制粘贴上,

如果有这方面的详细计算步骤的话,请提供,谢谢!

我这个是要给生产部提供的,用扭矩扳手固定的,所以扭矩值要尽量的准确!

网友A:
很少见到用扭矩扳手固定螺丝的,您这是什么设备上的呢?

网友(点评):
有些治具或者夹具上面带弹簧预压的就需要使用扭力扳手,比如很多个压紧点,要求这些点的压力都一样,就会用到扭力扳手拧螺丝了

网友:
这个不懂如何计算,应该跟你安装的零件要求及零件材料有关,既要保证正常安装又要保证材料不变形和螺钉的强度及密封性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见到用扭矩扳手固定螺丝的,您这是什么设备上的呢?

哦,了解了谢谢

网友:
我们现在做的奇瑞的壳体也是扳手,不过我们是图纸上直接给的

网友:
做什么用的,扭矩要求这么严,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
确实不能随便网上找一些资料粘贴上来给你就充数,
一个连接件,一般有上下两个工件和螺栓组成,或许还会有垫圈,螺纹胶,螺母。
需要得到一定的夹紧力,那任何一个有差异,需要拧紧的扭矩都会不一样,需要实验才能确定需要的目标扭矩值。
受影响的因素包括:螺栓的长度,强度、工件的材料特性,螺纹的质量、垫圈的有无和特性、有没有螺纹胶或者螺纹上有没有油等等。
应该是没有可以计算的方法的,需要测试。

网友:
  这个计算方法可以在一般的《机械设计》书上找的到  好像要根据被连接件的受力形式来分别计算吧
  记得不太详细了

楼主:
我的 这个是要给生产部门的!
关于这个力矩值,小扭矩扳手常用的为1-5Nm和5-15Nm,在说下我的问题吧。
螺钉是8.8级的,铝板上为内螺纹(铝板上不是通孔),不需要用螺母固定的,是汽车上用的(实际工作为振动)!
应该有计算的方法,比如考虑螺纹副材料的强度极限等!
各位帮帮忙,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或者是计算公式(别在网上找资料就复制粘贴,最好有计算公式)